关于内存的问题,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2-10-09):
CPU的DDR的数据位有32位,原图是接4片8bit*128m的DDR3的,现在我打算改成两片2片8bit*256m的,那么CPU就有空余的16位数据位了。两个问题,我这样省去两片芯片可以吗?我空余的CPU的管脚是悬空处理吗?

网友:
可以的,软件配置成16bit

网友:
其余管脚最好接地处理

网友:
看作什么用的,如应用对数据位宽敏感你还是用4片的好。电路板上空脚最好不要悬空,按datasheet上要求接! p6 \- `; W# i- s
地或上拉

网友:
参考datasheet,应该要接上拉活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