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案例

楼主(2012-10-09):
案例一、晶振的布线

图一

javascript:;
分析:
1.        晶振的布局不合理,电容的位置需要调整
2.        布线的线宽不一致
3.        晶振的布线没有以类似差分形式布线,分散太开了,且其中的一信号经过两次换层了
4.        过孔的位置不合理
解决:下图是调整后的布局布线
1.        将两电容的位置调整到电阻的下方,让信号顺畅,即晶振->C->R->IC
2.        线宽要一致,以正常的线宽处理,或者稍微加粗些即可,要保持阻抗的连续
3.        过孔要打在电阻的旁边
4.        晶振周边尽量用GND信号包裹起来,避免干扰其它信号

图二
javascript:;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顶一个,这样的案例分析越多越好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4-10-13):
希望多一些案例分析!

网友:
希望都写大虾多写点这种案例,有这么个专区就更好啦,谢谢分析和分享

网友A:
晶振以差分方式布线不好,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以差分方式布线不好,影响精度

能否详细说明,每次都走的类差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以差分方式布线不好,影响精度

請問為何會不好??
因每次都會兩條線貼著一起走..
謝謝

网友:
硬件设计论坛中有这个话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