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对2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今天导入2层板,准备使用POWER SI提取S参数,
设置好以后,按仿真,发现SIGRITY需要至少2个PLANE层才能run。

我想把BOTTOM改为PLANE,居然也不让改。

请问各位有没解决方法?

网友(2013-04-29):
可以先添加多个空气层,然后添加plane,使我们添加的plane对S参数影响降低到最小

网友(2015-01-23):
用3DFEM试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