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没有快速打散元器件的功能?

楼主(2012-10-09):
如题 能不能把一堆重叠一起的器件打散成排列整齐的

网友A:
    删掉 重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 重新调

我是说导入网表快速放器件之后 能不能像pad那样打散器件,这样子就不会器件焊盘和焊盘堆叠在一起了

网友B:
    你导进来怎么会是重叠的呢?我导进来就是一排排排好的呀!
    place----quickplace,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导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导进来怎么会是重叠的呢?我导进来就是一排排排好的呀!
    place----quickplace,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导入啊

真的吗 你选哪一项啊 我选place all comment 那项啊 出来就是叠器件啊  因为我place boundtop 做得和实体一样大 是不是这个封装做大了就不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你选哪一项啊 我选place all comment 那项啊 出来就是叠器件啊  因为我place boundtop 做得和实体 ...

    上个图说明一下 就是阻容的丝印叠一起了

网友C:
allegro何来打散之说? 只有PADS才需要那"多此一举"的步骤,话说回来,我几乎没用过quick place来真正画过板, 都是原理图页面直接交换布局. (你那图丝印压在一起根本就不防碍你选取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何来打散之说? 只有PADS才需要那"多此一举"的步骤,话说回来,我几乎没用过quick place来真正画过板,  ...

    你说的太激动了 打散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选取的时候比较好选取  我知道是原理图按页交互布局 只是这样子堆叠选取器件的时候另一个也会被选上了  我是没用过pads但是我知道它有这个功能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的  是不妨碍我选取器件 能打散了 整整齐齐的看着不是更舒服 布局选取的时候也不会误选上隔壁的 布局时 器件对应的位号一目了然有什么不好的呢 堆叠在一起就容易看混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激动了 打散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选取的时候比较好选取  我知道是原理图按页交互布局 只是这样子堆叠 ...

    直接用原理图进行交互不是更好么,转变下思维,即使是把器件打散了,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原理图进行交互不是更好么,转变下思维,即使是把器件打散了,也不好找!

    看样子俺的想法被人误解了 就算是按页整成一堆 页里面你布局时候要是也要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高亮烦死你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俺的想法被人误解了 就算是按页整成一堆 页里面你布局时候要是也要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 ...

根本不需高亮,以后你会知道,现在你误解了, 原理图交换布局是在原理图里选, 而不是要你去那"一堆"里选,何来选错误选或防碍选?

网友E:
    他的意思应该是直接在PCB里面move功能,你选中原理图,这些器件就会移动到一起。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楼上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应该是直接在PCB里面move功能,你选中原理图,这些器件就会移动到一起。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楼上的 ...

    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

那你给人家说细一点吗?
听起来这么神秘。。。。

网友:
    哈哈。这个是layout不是设计原理图的。就是想快点画完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你选哪一项啊 我选place all comment 那项啊 出来就是叠器件啊  因为我place boundtop 做得和实体 ...

我也是选的那一项,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我也是刚用allegro才两个星期,之前一直用pads,我知道你说的pads的那个打散元件的功能,如果可以跟原理图同步交互布局还是挺方便的,不过我现在用的原理图软件是HDL,超级难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你给人家说细一点吗?
听起来这么神秘。。。。

这是allegro最基本的布局方法啊,哪神密啦,大家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需高亮,以后你会知道,现在你误解了, 原理图交换布局是在原理图里选, 而不是要你去那"一堆"里选,何 ...

他一直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单页原理图里面假设有两个ldo 我布局的时候在原理图中框选了 一个ldo 然后把他们聚到一块 假设你要找这个ldo的反馈电阻或者重要的网络 器件堆叠在一起 简单一点的电路还好说要是复杂一点的dcdc外围电路多一点 你要找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你还得返回高亮或者去find里面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allegro最基本的布局方法啊,哪神密啦,大家都知道的

palcement的时候,allegro可以像pads那样给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颜色,容易区分方便布局,我发现要是走线的话走出来的线也是我设置的那个颜色了,这样看起来太乱,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等等只要是设置了这个颜色走出来的线都会是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比较累,可能可以像pads一样,就是网络设置的是不同的颜色,走出来的线是默认的颜色呢,就是走线不随着我设置的网络颜色而改变,15.5可以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选的那一项,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我也是刚用allegro才两个星期,之前一直用pads,我知道你 ...

高亮器件你用list高亮 虽然也挺麻烦的 有时候无法交互高亮只能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lcement的时候,allegro可以像pads那样给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颜色,容易区分方便布局,我发现要是走线 ...

这个问题去群里面问高手吧 我目前没有办法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选的那一项,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我也是刚用allegro才两个星期,之前一直用pads,我知道你 ...

HDL也可以交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alcement的时候,allegro可以像pads那样给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颜色,容易区分方便布局,我发现要是走线 ...

allegro可以不完全显示高亮颜色,需要在setup里进行设置,但不可能和pads一样,需要自己去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DL也可以交互.

我知道,但是一次只能选一个元件,我觉得挺无语的,都不能框选元件,而且这个软件也比较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allegro可以不完全显示高亮颜色,需要在setup里进行设置,但不可能和pads一样,需要自己去适应.

什么意思,能说的具体点么?什么叫不完全显示颜色,还有怎么去设置呢?

网友G:
pads的功能allegro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而起allegro更灵活,只是还不收悉吧了,框选,颜色,交互布局都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pads的功能allegro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而起allegro更灵活,只是还不收悉吧了,框选,颜色,交互布局都非常方 ...

我不是说这软件不好 确实有它方便的地方和强悍的地方 用了一年多了 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我都熟悉了  只是有些不常用的 平时用的少用不惯的想问一下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方法可以实现  就说这打散这功能 坦白说我觉得还是觉得还是可以有的 也不是说交互布局就不好用了 但是有些人导网表用另外一种方法导的 高亮的时候不能直接交互高亮 只能导list高亮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但是一次只能选一个元件,我觉得挺无语的,都不能框选元件,而且这个软件也比较难用。。

可以一起交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这软件不好 确实有它方便的地方和强悍的地方 用了一年多了 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我都熟悉了  只是有 ...

那是因为原理图没画好,只能用第三方来做.第三方无法通信肯定效率上会慢很多,但也是有别的办法的.方法就是找可以通信的方法,然后再统一相互间数据格式.当然我们都很难做一个通信工具出来作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一起交互.

怎么实现?只能在HDL里面点一下。到PCB里高亮,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