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扇出模版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各位大虾,在mentor05、07、7.9 里面可不可以将其他PCB中的元器件扇出拷贝到自己的PCB中的功能啊? 或者有没有某种方法能够为一些特定元器件建立过孔扇出模版?

网友:
只知道在库里面就扇出能带入新的PCB中;对于已有的板子,应该可以用电路拷贝功能,但是具体案例我没试过!

网友:
“将其他PCB中的元器件扇出拷贝到自己的PCB中”可以通过电路拷贝功能。
Route菜单下的BGA Fanout & Escape可以对BGA器件的扇出进行模板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