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list程序更新,检查并设置贴装器件PIN与SHAPE的连接形式

楼主(2012-10-09):
load("checklist.il" "wang66jin")

axlSetFunckey( "~" "checklist_V1_4") ;hotkey ~

可设置铜皮与PIN连接的线宽(DYN_FIXED_THERM_WIDTH),默认15mil;可设置封装名称(只限贴装器件),查找相应PIN是否全连接。
其中左侧按钮设置列表中所有PIN的连接属性,
ALL DIAGONAL: 将所有列表中的pin设成DIAGONAL连接;
ALL ORTHOGONAL: 将所有列表中的pin设成ALL ORTHOGONAL连接;
ALL FULL: 将所有列表中的pin设成FULL_CONNECT连接。
右侧按钮设置在列表中选择的PIN的连接属性,
ORTHOGONAL: 将选择的PIN设置成ORTHOGONAL连接;
DIAGONAL: 将选择的PIN设置成DIAGONAL连接;
FULL: 将选择的PIN设置成FULL连接。
退出点击 EXIT 按钮。在操作过程中,暂时不要执行其他命令。

网友:
谢谢楼主更新,偶就先试用了,有啥问题的用后再说,呵呵

网友(2013-01-15):
建议楼主可以修改一下时间的限制,目前到2013以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3-09-12):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用,就是老是要修改时间啊,还有检查产生的DRC为嘛消失不掉

网友:
为什么我在16.5里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