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出坐标文件时候,要不要把原点设在板的最左下角。

楼主(2012-10-09):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那样行不行,谢谢

网友:
    出图没问题,就行。习惯性做法。长期形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那样行不行,谢谢

    看贴片机机型,不是的话SMT技术员贴片输入坐标时可能就不方便了

网友:
    就是为了出坐标时无负数

网友:
    不用,你随便放那都可以,就是SMT希望你能放在离图比较近的地方,不过一般我比较喜欢放在板框的最左下角一点,这是个人习惯

网友:
    我们一般原点是设在左下角的,

网友:
    我一般原点是设在左下角的!

网友:
    习惯性动作。。。。。

网友:
    那个是画板子的时候就要那样设置了 因为你画的板子有可能不是直角而是45度 也有可能是圆弧的 虽然事后把原点再设置到角那也是可行的 但是要画计算下参数 出图时没那么多功夫浪费时间在那种上面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吧,个性化设置

网友:
    jimmy版主画的一般都在左下角空白处
哎呀我这个崇拜者

网友(点评):
这是考虑出坐标的没有负数! 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我都没考虑过,以后还是放左下角吧

楼主:
    应该放在左下角比较好吧,他们都是这样·

网友:
一般设置左下角 算坐标比较方便

网友:
习惯问题而已,不用进行坐标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