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板层设置,大家看看负片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2012-10-09):
如图:LY2_GND和LY5_GND设置的是Plane,但是在对应的Negtive Artwork选项栏没有勾选,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没勾选就是正片,勾了就是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勾选就是正片,勾了就是负片

谢谢rx_78gp02a 版主!再问一下:shield选项是什么意思?该层是否受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x_78gp02a 版主!再问一下:shield选项是什么意思?该层是否受保护?

勾选了shield之后,软件认为平面层是连续的,也就是提取拓扑,做SI分析的时候不考虑夸分割导致的阻抗不连续,可以提高仿真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了shield之后,软件认为平面层是连续的,也就是提取拓扑,做SI分析的时候不考虑夸分割导致的阻抗不连 ...

明白了,谢谢rx_78gp02a 版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