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津哪里可以买到电子配件?

楼主(2012-10-10):
请教各位前辈, 天津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电子配件?比如 焊接工具或是实验室电源? 谢啦!

网友:
淘宝去吧,我们在深圳满大街的电子市场懒的跑都是淘宝上买,爱好者到淘宝买比在电子城买好,电子城大多不会散卖,而淘宝上的卖家有很多专门针对爱好制作者的散货卖,还算齐全!不过发货一般稍微比买别的慢一点点,不要随便给速度上的慢评,想想有的淘家一次就买一堆,电子材料从几百上千给你挑10到20种是很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