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与symbol这样转换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10-10):
    str1 = “1.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DRC ERROR CLASS/PACKAGE_TOP!(127.0 210.25)!dbid:200350184”

    current_drc_dbid = nth(3 parseString(str1 "!") ) => "dbid:200350184"

    current_drc_dbid->bBox =>E- *Error* get/getq: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list,defstruct or user type - "dbid:200350184"
    提示类型不对,然后我使用这个函数转换了下,输出为nil,不知道为什么?

    stringToSymbol(current_drc_dbid)->bBox =>nil

    要怎么样才能对截取的这个字符串("dbid:200350184")操作呢,比如我想要得到(->layer 或者->bBox),求知道的人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好像变成:如何把"dbid:200350184" 的”“去掉,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总之能让current_drc_dbid->bBox就行,高手帮忙看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好像变成:如何把"dbid:200350184" 的”“去掉,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总之能让current_drc_dbid->b ...

    dbid为自定义类型,使用stringToSymbo只是生成一个名称为dbid:xxxxx的Symbol.
    建议在生成以下记录时直接将->bBox与->Layer的值写入,而不是使用dbid的名称.
    str1 = “1.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DRC ERROR CLASS/PACKAGE_TOP!(127.0 210.25)!dbid:20035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