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2-10-10):
各位业内先进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做高频电路板的部分?
我想请教,如果我想评估几款高频基板材料;如何区判断其好快?
须要做哪些测试:介电损耗测试等;有没有现有的或业内通用的测试Coupon设计方式?

还请各位先进协助回答

网友A:
首先是到罗杰斯网站看其相关资料,然后可以做几块板子测试一下。比如制作一些50欧或者差分线等,测试其S参数。

兴森射频微波实验室对此有研究,也可以做相关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到罗杰斯网站看其相关资料,然后可以做几块板子测试一下。比如制作一些50欧或者差分线等,测试其S参数 ...

你好,可以提供一份测试S参数的不同模块的Gerber给我参考一下吗?
比如有直线的,等长绕线的,以及过孔的一些Gerber资料

带来困扰还请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提供一份测试S参数的不同模块的Gerber给我参考一下吗?
比如有直线的,等长绕线的,以及过孔的 ...

我们公司内部有很多实验板作研究之用,除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的客户外,一般不对外,抱歉。

楼主(2012-12-13):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内部有很多实验板作研究之用,除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的客户外,一般不对外,抱歉。

您好!
能否帮忙提供如下的信息获资料:

我老板有问我,对于高频材料的定义?

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叫做高频材料,不单纯指低DK DF,

哪应该怎么诠释呢?

还请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否帮忙提供如下的信息获资料:

也可以理解成:能为高频、高速信号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