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功放级联调试方法

楼主(2012-10-10):
     最近老师安排了个双向功放的设计思路。其中发射链路要有5W的输出功率,接受链路20db的增益。不知道具体怎么设计,各位请给给意见。频点在450M-470M。
     5W的输出功率需要级联:驱动+功放,请问这个怎么测试S参数,因为是级联的,PCB板上不可能在中间插入sma头,现在特别头疼这个没有SMA或者N型转接头,即直接在PCB板上怎么测试S参数,做阻抗匹配分析。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同志们,给我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
1. 器件选型:两级,驱动管子+功放管,算好级联增益,去RFMD网站找管子
2. 调试是可把带线的SMA头焊接的PCB板子上,或设计子板子的边缘
3. 一般测试小信号模式S参数之间串接在网分上,测试功放功 测试需要加衰减器 定向耦合器等设备。

需要注意:网分输入功率有限,小心损坏仪器。

网友(2013-03-17):
1、管子去厂家网站上查询,比如飞思卡尔、英飞凌、RFMD等都有;
2、没有SMA头就用半截电缆,我们测产品都这么测;
3、测增益可以网分,或用信号源加频谱仪,大功率测试一定在输出端加衰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