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向可控硅反接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请教一个问题,我把可控硅反接,如图1,而仿真输出的波型是不可控的(图2)
而我把可控硅正接,仿真的波型是可控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控硅的 ON ,是 G 端要 K 端高 0.7V,當你反接的時候,G 端和 K 端相對GND信號變的不對,所以無法控制。

可控硅是有方向性,所以使用的時候要注意方向。

网友A(2016-05-07):
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仿真

請問你目前所在的是哪一個論壇?   這樣的回答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