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重心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各位大侠好!有谁知道如何将器件原点由1 PIN移到器件的中心

网友:
自己算坐标 然后edit里面有个place cell origin

网友:
一般在Library Manager里用Cell Editor编辑,通常选择某个outline的几何中心,之后Edit > Place > Cell Origin。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