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层板allego过孔3D视图只显示4层

楼主(2012-10-10):
八层板allego过孔3D视图只显示4层???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啦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恢复吗???:'(

网友A:
既然是8层。那几层电源?是不是关闭了电源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8层。那几层电源?是不是关闭了电源层?

两层地,两层电源。还能关闭?在什么地方勾选?新人,请大侠指教。

网友:
本来不打算回复的,看没想到实在也没其他人。如上图示,就是已经关闭电源层;eth,via等勾上,则表示显示电源层的相关项目

网友B:
    没事多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多点点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