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路径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allegro pcb designe 组件下封装库路径无法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无法写入ENV,ENV是否设为只读了

网友(2014-11-21):
问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路径设置时保存在env文件里头的,你也可以直接去env里面修改,之后重启alleg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写入ENV,ENV是否设为只读了

应该是ENV文件只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