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电路中,电感和电容的取值大小有什么要求没哦,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2012-10-10):
pcb电路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有LC电路,LC电路中,电感和电容的取值大小有什么要求没哦,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也好意思问。。。。。。
随便百度一下就知道大概了。

LC电路可以做振荡,滤波,带通什么的,不同的参数都是构成不同的频率参数,有公式计算,模电的基本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也好意思问。。。。。。
随便百度一下就知道大概了。

额..实际应用中 好像没有看到谁在计算值的大小,总是拿着别人的电路应用再用,但是取值大小的影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额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实际应用中 好像没有看到谁在计算值的大小,总是拿着别人的电路应用再用,但是取值大小的影响不知道是 ...

百度 ing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百度 ing

咋样,有答案没?分享分享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