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模块设计复用问题

楼主(2012-10-10):
各位大侠好!
                   allegro 模块设计复用问题     palce-->manually place,选mudule instances,将module放入。“注意一下mdd文件路径的设定,不正确会找不到mdd 文件的。”

                   我在放置模块时总是找不到模块,是因为MDD文件路径有问题,请问MDD文件路径该怎样设置呢? 我自己认为MDD文件名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

    选mudule instances,将module放入,好像是错了 应该选definition的那一项 自己试试吧

楼主:
    应该不对哦,我已经知道啦!与MDD文件的放置位置没关系,跟MDD文件的搜索路径有关系。在User Preferences -patsh-Library-modulepath 中设置模块收索路径哦。

网友:
    还不会模块复用,求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