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对主控散热问题是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10):
我刚接触了一款凌阳SPCA6330A方案的行车记录仪,工作起来主控发热,很烫,要怎么解决呢?我已经做了2层的完整地,主控中间的GND还做了露铜,

网友A:
1,先查下主控最大耐温,有些摸起来很烫,但没超过最大温度可以正常工作可以不管;
2,主控附近尽量不要摆放高立元件;
2,底层漏铜,中间GND多打地孔,最后才考虑加散热片或者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查下主控最大耐温,有些摸起来很烫,但没超过最大温度可以正常工作可以不管;
2,主控附近尽量不要摆放 ...

谢谢哈,,,不过还是纠结

网友(2015-01-22):
类似这样的设备主要需考虑内部的传导结构,与外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