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图标是个?号

楼主(2012-10-10):
为什么我安装16.5后,DSN文件的图标是个?号,求解
!!!!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关系啊,能正常打开就行。
觉得不好看就右键文件选择默认打开方式是ORCAD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 WINDOWS 系統問題,試試看重新開關機之後會不會變正常。如果還是个 ?号,同樓上所說,右键文件选择默认打开方式是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关系啊,能正常打开就行。
觉得不好看就右键文件选择默认打开方式是ORCAD就正常了

就是觉得不好看,然后也选择了默认打开方式是ORCAD,但是图标还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