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加保护地中打过孔是如何减小反射?

楼主(2012-10-10):
信号加保护地中打过孔是如何减小反射?如题求高手解释

网友:
信号的反射主要是因为信号回路中的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对于信号周围加地孔,应该是消除信号的天线作用,避免电磁辐射造成串扰。仅是个人菜鸟意见!!!

网友A:
如果你的信号没有很好的参考平面,或参考平面不够完整的时候,阻抗会突变的,那么反射就会增大。
傍边的GND可以临时提供一个低阻抗回路给回流路径,这样阻抗突变就会变小,反射也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信号没有很好的参考平面,或参考平面不够完整的时候,阻抗会突变的,那么反射就会增大。
傍边的GN ...

那过孔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信号本来只参考其下方的地,但如果下方的地不完整,有时候会让其参考旁边的gnd via, 这些via会会减小不完整地的影响,但是要求via距离不连续的位置比较近,但是由于走线厚度小,这个作用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