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在win7 64bit系统下面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pads9.3软件,按照网上的主流办法进行安装,但是安装进度达到50%的时候,弹出如图1、2、3对话框。

在安装好pads文件后,破解过程中,运行mentorKG.exe文件,出现什么“REG既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程序”具体如图片4。

之后还是会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件,之后我修改环境变量指向该license文件,但是打开pads logic的时候,显示license有问题。具体如图片5。

   破解所出现的问题 已经放在百度问题了: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85232799.html?quesup2

如果有高手 或者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兄弟,麻烦告知一声。
电话:13510010387
邮箱:huangjinyi@leader-intl.com.cn
QQ:460381988

安装过程中

安装过程中

进度在50%左右

进度在50%左右

安装过程中 50%进度

安装过程中 50%进度

破解时候问题

破解时候问题

网友A:
9.3 win7 64bit 破了五六台
應該沒問題
你試看看這個破解檔和方法

ADS9.3安装及注册方法2011-08-11 17:28PADS9.3安装及注册方法

使用最新的EFA的破解
1、安装PADS9.3
首先将PADS9.3.zip解压,解压后会出现一个PADS9.3_mib.exe的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PADS9.3_mib.exe”(Windows 7系统请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提示需要硬件狗,点击“Next”

提示没有检测到授权文件,点击“Skip”

点击“Agree”,同意协议

点击“Modify”,进入配置安装环境界面

点击“Product Selection”,选择你需要安装的工具,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Router、Design Entry(PADS Logic躲在这里)、Libraries等(因为是单机运行,Server Service就不用安装了)

点击“Target Path”,设置PADS9.3的安装位置

点击“PADS Projects Path”,设置PADS9.3的项目文件位置

配置完成,点击“Done”

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

之后就可以去喝杯茶了

安装完毕时会提示注册,

选择“at later time”,最后点击“Done”完成安装。

2、开始和谐之旅

打开命令提示符口(大家可以将EFA的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复制到PADS9.3的安装目录下,直接运行MentorKG.exe试验一下,不过我习惯用命令提示符)

mentorkg -patch X:\***\MentorGraphics\9.3PADS(X:\***为pads9.3的安装路径)

等待……会产生LICENSE.TXT,请一定记得保存!!!将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网上也有人另存为LICENSE.DAT,好像也没有啥问题),文件最好放在PADS9.3的安装目录下。

3、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LICENSE.TXT的位置,如:

MGLS_LICENSE_FILE = 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至此操作完毕。

补充:PADS9.3不需要替换MGLS.DLL。

PADS9.3 KEGEN-EFA-2011.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 win7 64bit 破了五六台
應該沒問題
你試看看這個破解檔和方法

按照你说的办法进行了试验 还是不行。。。求指导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把pads的环境变量删干净 然后把安装的文件也删干净  再重新安装。试过N台电脑,ok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办法进行了试验 还是不行。。。求指导

(1)有ORCAD的話 先砍掉 有可能路徑相衝
(2)你用魔方3 win7將註冊表 清理一下 註冊表清理沒乾淨
(3)按照上述步驟 再試看看
(4)如果通通不行 可能見鬼了 所以先燒個香 拜拜一下 然後找看看其他電腦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办法进行了试验 还是不行。。。求指导

你出現的那前幾個視窗 我從沒遇過
那是代表那些檔案無法破解
如果說按照這些方法都無法的話
那你那個原始PADS 9.3安裝檔可能不完整
找看看論壇內其他的安裝檔 下載 再試看看

网友:
    前几天装过,同样问题。先卸载,再删除。直接去删文件夹。然后删环境变量。然后重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出現的那前幾個視窗 我從沒遇過
    那是代表那些檔案無法破解
如果說按照這些方法都無法的話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了好多次都没一次成功的!
XP上倒是成功了
    bobtraveltous 最近有没有安装过呀?

网友D:
    注册表清楚干净,我是在安全模式下安装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把pads的环境变量删干净 然后把安装的文件也删干净  再重新安装。试过N台电脑,ok的飘过。。。。 ...

    能否留个QQ或者什么的,在线指导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留个QQ或者什么的,在线指导哈,谢谢

已发送到信息,一般晚上 或者周末有空 ,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了好多次都没一次成功的!
    XP上倒是成功了
bobtraveltous 最近有没有安装过呀 ...

    没有装过你所说的软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留个QQ或者什么的,在线指导哈,谢谢

    你加我QQ吧,460381988.到时候指导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册表清楚干净,我是在安全模式下安装成功的

安全模式下安装成功以后,在正常启动win7模式下 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模式下安装成功以后,在正常启动win7模式下 能正常使用么?

可以的

网友E(2013-07-05):
你好,你9.3破解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前面装过2007和9.1,现在XP上装9.3,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麻烦给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9.3破解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前面装过2007和9.1,现在XP上装9.3,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麻烦给指导下 ...

http://user.qzone.qq.com/4603819 ... &pos=1353938882
这个是我当时总结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邮件我:huangjinyi@leader-intl.com.cn  或者QQ:46038198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460381988#!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53938882
这个是我当时总结的。还 ...

你好,还是弹出 ,不过好像不影响用,能保存,能导出导入。就是每次打开都弹这窗口挺烦人

网友:
我装过都忘了,好像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