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锂电池充电电路原理比较了解的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谢谢

楼主(2012-10-11):
有没有谁锂电池充电电路原理比较了解的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谢谢
这个图是potable dvd的电池充电路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原理
1:不接外接12V电源,只用电池供电时,电路是怎么开始工作的(此处的R5460和8205是怎么开始工作的,希望解释具体点)?
2:外接12V电源时,是怎么实现对电池进行充电的、?

网友A:
5460和8205就是个锂电池的保护电路!电池接上就给5460供电。。控制8205的地是否和对外接导通。5460检测输入是否过高和知路,自动控制82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60和8205就是个锂电池的保护电路!电池接上就给5460供电。。控制8205的地是否和对外接导通。5460检测输入是 ...

你好 请教下8205的地是通过哪里控制导通了和外gnd导通的哦 ?这个地方不怎么明白

网友A:
5460的12脚啊!控制8205的23和67这不就是电源和电池的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60的12脚啊!控制8205的23和67这不就是电源和电池的地么。?

当没有接外接电源时,你的意思是电池接进去,5460的1,2脚就会马上变高,然后8205的23 和67脚就导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没有接外接电源时,你的意思是电池接进去,5460的1,2脚就会马上变高,然后8205的23 和67脚就导通了吗

12脚什么状态取决于8205的控制时序!这个我不知道。。电池一接上。。23。67是接通的。。只有电路异常时如电池短路,低压,外电压过高等等23和67才会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