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放置元件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2-10-11):
无原理图,无网络,只是把封装库里的元件从库里调出来放到brd文件中,有一个封装能在placement list中显示,但放置时却放置不了,显示的错误信息为“E- (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三个脚的封装,查来查去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该如果解决?

网友:
我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按照错误提示信息,应该是库问题,可能是库里缺少文件了,类似Device文件,需要去补齐,不过还是不行的话,打开库,进行Database check一下,你可以试试。" k% q  C4 K( j

网友:
    你的PCB的Pin number跟电路的对应不上,你可以看下DEV的信息 再看下电路图器件的PIN NUMBER

网友(2013-04-18):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已解决。是你PCB里的元件封装时焊盘的标号不对,估计你之前放过焊盘,重新放置时焊盘应从1开始,要不会不匹配。

网友(2022-11-09):
    我也碰到一樣狀況求解

网友:
    封装Pin numbers跟你原理图画的器件对应不上,把封装改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