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皮透明度设置

楼主(2012-10-11):
   刚用allegro不多久,板子画好之后铺上铜皮,大家一般铜皮的透明度设置的是透明的呢还是不透的呢?我现在看的是透明的,感觉看着太乱了,铜皮又不好取消,只打开一层吧看不到其他层了,打开两层吧感觉太乱全是密密麻麻的线啊什么的,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呢?透明度设置成怎样看着才比较舒服啊?请大侠赐教

网友A:
最好的显示效果, opengl关掉+new_shape_fill 打开。
具体方法:
关opengl: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diplay--opengl  ,把disable_opengl 打钩。
开new_shape_fill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diplay--shape_fill ,把  new_shape_fill_nt 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显示效果, opengl关掉+new_shape_fill 打开。
具体方法:
关opengl: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 ...

非常感谢,我用的是15.5版本的,可是我没有找到你说的选项呢

网友:
15.5的话, 只用第2部 ,稍微改动下: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shape 里面,好像是这里面, 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