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设计--via设置??

楼主(2012-10-11):
谁会allegro SiP设计啊?改变局部via宽度尺寸怎么改?

网友A:
高手。都用sip了,请问你是发给什么厂做成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用sip了,请问你是发给什么厂做成品呀

芯片封装的

网友:
有skill啊

顺便问问,兄弟在哪高就?

网友(2013-02-04):
你的软件应用不太好,可以在网上搜索,与PCB设置一致。16.2可以直接在genernal edit下对局部via进行选择,右键选择replace via替换你所需要的pad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