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芯片哪位知道?附图

楼主(2012-10-11):
客户送来一个主控板,上面有个DC/DC芯片,带输出使能控制的,因为MARKING也被刮掉,不指有哪位仁兄知道,望予以回复,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芯片左右的片阻片容是0805的

网友:
    12V转5V的很多,你这给个芯片照片让人报型号,除非是高人!

网友:
    不可能  同样封装和参数的DC芯片太多了  没法判断

网友:
    什么都看不清  怎么知道其型号,何况为什么要知道型号,直接在网上找一个能替代的就行了,找到一个pin to pin的芯片就好。没必要如此麻烦。

网友:
    找一下板子开发商

网友:
    电感都没有,怎么是DC-DC呢?
应该是可调的LDO吧

网友:
    7805也能完成这个工作.并不需要通过boost原理来升降压工作

网友:
    这个估计没几个人可以回答

网友:
    LM7805, LDO, 鉴定完毕

楼主:
    找到原图了,可还是不清楚是什么芯片,有哪位朋友知道给报报

网友:
    一定要这个???

楼主:
    没办法只能用这个,有谁知道这是哪家公司的芯片

网友:
    那個 M 的符號,看起來像 MICROCHIP 的標誌,到官網查查看吧!

楼主:
    找到了
    MM1565A 5V 500mA SOP-7B - Mitsumi Electronics, Corp.

网友(2012-11-16):
LDO来的!没电感的DC-DC?

网友:
看不清楚,没法画那简图
是LDO

网友(2021-04-15):
丝印看不清啊  没办法判断

网友(2021-07-28):
XD9268B75DER_Q

网友:
    这种安森美、MPS、TI什么的多的很

网友:
AC-DC,DC-DC电源模块选型推荐 ,项目联盟,合作共赢 有意合作可加微信详谈:ymc2010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