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owerpc的板子(ppc460ex)上电启动问题

楼主(2012-10-11):
大家好,我手头在调一块amcc的ppc460ex处理器的板子,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上电启动不正常(u-boot+linux)

每次上电时,它不会启动,反复的按复位开关也没有用,
而当我用手触摸一下cpu芯片后它就启动了,而且只要这一步过去了,复位开关就有作用了
有了这次触摸启动后,我把插板关断3,5秒后再接通,板子有时候能够启动,有时候不能,
不能时,需要想前面一样用手触摸cpu后就启动了

而且这个触摸动作也比较有讲究
可以直接摸cpu芯片,如果放上散热器(无风扇的那种),用手摸散热器也能启动
但是如果在散热器上叠一个散热器,再摸上面的无效,摸下面的能启动
不用手用绝缘的东西(电路板基)触碰没有用,用手拿非绝缘(改锥)的触碰也能启动

最开始调这个板子是还是裸机,用调式器(usbwiggler)也是不能正确的复位cpu,后来发现是要按住cpu就可以复位
还以为是焊接的问题,就没有管这个,想着先把别的搞好,好不容易用调试器让u-boot在dram里面跑起来后,赶快把正常的
u-boot烧到nand,复位不启动的问题还在,后来发现一直用手按cpu,短的话马上,长的话半分钟内,就可以启动,由于可以继续
下面的工作,就一直凑合着用的,后来问题越来越少,这个不能启动的问题也越来越小,以前要用力按,现在是用手摸就可以了

对比了我的板子和开发板,发现开发板的1.2v电源就只在内层走了一次,而我的是内层有,由于怕1.2v的电流太大(手册上写的
最大都到7A)就在top层加铺了铜,这样1.2v的电源就是下面的情况 top-gnd-power,
而且1.2v的铺铜形状在cpu底下关于gnd层差不多对称
会不会可能是都夹地,导致了增加电容而不能启动,用手摸可以破坏一下电容的分布情况而能够启动

又或者是别的原因?
反正我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谁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后来怎么解决,或者有什么别的分析和建议

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了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会是电源中间夹地的问题,你最好查下其他的原因!平面电容非常小,你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2013-02-18):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是电源中间夹地的问题,你最好查下其他的原因!平面电容非常小,你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突然看到这个问题的帖子,发现还没有结贴
新板子已经把那个问题解决了,表面铺的那个电源到置的可能比较大,新板子把那个电源普通去掉了,但是我也改了一些别的地方,关于pci的时钟的部分,
焊接好后就能够正确的启动
所以结论是不要直接在top层bga的下面铺电源,铺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如果不是芯片的问题,应该就是后期生产、焊接的问题,当然铺铜的影响有多大就不好说了,但一般主板上的设计往往是四层板,顶底层铺核电压是很常见的。个人觉得楼主要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寻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