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PADS原理图与PCB怎样相互更新,谢谢大侠们啦

楼主(2012-10-11):
我看书上有的是说原理图向PCB更新直接ECO TO PCB ,   PCB向原理图更新是用ECO From  PCB..但是我又看到有个比较器,就是那个COMPARE/ECO可以比较。什么ECO文件,不太明白,望大虾们解答。

网友:
ECO工程变更

楼主:
是不是不要比较也可以,就ECO TO PCB就可以更新了

网友:
同步更新勾选了吧!

网友:
这个是书上就有的了 include design rules in net list 这一项给选上 然后ECO TO PCB 这样就可以完成原理图与PCB图纸的交互 而COMPARE PCB是用来画完PCB后对应网络与PCB之间的不同处的 基础中的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