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出错会自动保存吗,保存文件在哪?

楼主(2012-10-11):
出了三个小时的BGA走线。。。
几十对差分对。。。
软件出错了。。。
心碎了。。。。。

网友(点评):
画板子过程中要经常手动保存....最好是5分钟手动保存一次...

网友:
    和你当前文件一个地方

网友A:
    后缀名为.sav

网友B:
    点击打开命令,将文件类型选为全部,再找.SAV的文件,打开就是了,

网友:
    我的目录下面怎么没有。SAV文件呀,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呀?请指教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下保存名字,在user preference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名为.sav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打开命令,将文件类型选为全部,再找.SAV的文件,打开就是了,

allegro确实挺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