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高频头出来的cvbs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2-10-11):
手上现在有个板子,主板是有个tv高频头的座子接口 ,tv高频头是外挂的
1,:直接把主板和tv高频头小板接起来,tv到屏上cvbs效果很差,但是直接切到tv模式,不插高频头,随便外接一个cvbs信号到主板上的tv cvbs接口上,显示到屏上cvbs没有多大干扰,效果还可以(排除了主板干扰了 tv 的cvbs信号)
2:但是如果把tv高频头接到主板上 ,但是把tv上的cvbs与主板上的tv cvbs线断开,把tv高频头的tv cvbs信号接到另外一个电视的av输入看 高频头的cvbs信号,也没用看到有什么干扰..

(好郁闷哦。也不是高频头小板上cvbs自己信号本身问题,但是只要把tv高频头小板和主板接好,主板上显示tv cvbs效果就很差,不知道哪里影响了tv 的cvbs效果哦,求解??谢谢

网友A:
藕合,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藕合,带通?

可以解释具体点吗

网友:
是不是你主板上的开关电源或者功放离高频头太近了,产生的干扰?

网友B:
最好是能将这部份的layout图发上来大家一起参详~

网友:
看看地线的处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将这部份的layout图发上来大家一起参详~

公司的图纸加密了 ,过几天找经理拷贝一份
不过初步判断是,1:视频cvbs信号输入到ic没有接75欧姆匹配电阻2:外接电源噪声很大
继续请教一下jimmy老师哦,cvbs下地匹配电阻不用,为什么会造成信号质量很差吗,匹配电阻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哦(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匹配电阻的作用,但是理解的不够深入)
                2:关于电源噪声的处理,jimmy老师能不能共享一些资料看看哦,谢谢了

网友C:
高频头电源走线可以参考原厂电路走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电源走线可以参考原厂电路走先啊

你好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12-11-21):
可以把供给高频+5V电源也外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