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allegro不同版本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cadence不同版本的封装能相互用吗?
比如说spb 15.7的封装能在spb 16.3中直接用吗?
还要不要做其他处理? 如需处理怎么处理呢?请各位大神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小弟表示高版本能共用低版本的封装,但是高版本软件打开之后再保存的封装低版本的应该是不能用了  所以要兼容的话 你封装都用低版本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