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CAD结构图怎么变成PADS板框的?

楼主(2012-10-12):
复杂的CAD结构图怎么变成pads板框的?一根线一根线的瞄吗?可以直接全部选中,属性更改为板框吗?有些从PROE里面导出的CAD图就不能直接变成板框,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先要在CAD里边把板框闭合~再入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在CAD里边把板框闭合~再入PADS~

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变成板框,但是我遇到过变成板框后,铺不了铜,最后还是自己描!

网友B:
将你遇到这种情况的(但是我遇到过变成板框后,铺不了铜,最后还是自己描!)PCB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遇到这种情况的(但是我遇到过变成板框后,铺不了铜,最后还是自己描!)PCB发上来。

我那是因为CAD图里有样条曲线.

网友:
    希望附件的描述对你有帮助!谢谢!

    autocad to pcb.pdf

楼主:
         你那先变成块后可以,但是样条曲线导不进,只能导入直线或者圆弧部分,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样导进去的,也直接变成板框了,可最后铺铜的时候怎么都铺不了,后来把那个文件给删了,找不到了.
      如果想CAD导入前不放大,可以直接新建一个cad文件,在打开那里把他选择为公制,然后粘贴保存成DXF,直接导入PADS尺寸就是原尺寸,不用放大.

楼主:
    这是CAD版框图,导入部分线条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