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2012-10-12):
高频头过来的两路信号,LNBA为啥要做时序要求呢?

网友:
频段的切换!

网友:
应该是信号完整性要求吧,因为是高频信号!!走阻抗线,注意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走的线宽是按阻抗控制的,是说这段线有时序要求啊

网友:
这段蛇型是一小电感吧,

网友:
这应该是1/4波长线,对工作频段RF信号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