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源求证?

楼主(2012-10-12):
220交流输入通过变压半波整流滤波得到一个15V.变压器输出功率为1W.滤波电容选1000uF 25V.能满足输出功率为15W(15V  1A)吗?不用考虑变压器误差和整流压降?

网友:
靠 什么用途 直接整流滤波就拿来用啊?
再说你变压器才1W输出?怎么满足15W需求,变压器还不烧了啊。
对于电容,如果只是储能供给瞬时大电流的话可以(比如GPS什么的),但如果纹波要求比较高时候肯定还需要并联高质量的PLCC,钽电容。

楼主:
刚接住电源这块,看了一些书籍,试着设计最简单要求不高的电路,让师傅们见笑了。我就说说我的设计思路,还请师傅们多多指点。
设计要求:输出电压能满足一般15V 1A的负载。
根据设计要求选材:交流变压器、二极管、电容。(为什么选择1W的变压器,是因为我想用电容去补偿交流变压器的不足,具体看下面分析。)
思路:根据要求15V.选择了15V交流变压器,满足了第一条件。1A的电流怎么实现呢?在不考虑交流变压器的误差和二极管的压降情况下,在电路的二极管输出极将得到一个15V 50Hz的脉动信号(也就是说在0s~0.01s信号保留,0.001~0.002信号去掉,这就是一个周期时间,)。我利用了电容冲放电原理去达到理想的电流1A《I=C(dv/dt)》。上升沿对电容冲电,也就是0s~0.005s对电容冲电,那么电容放电时间的计算就要从下降沿到下一个上升沿,计算是放电时间也0.015s.根据公式C=I(dt/dv)=1×0.015÷15=1000uF,在看看冲电时间:因为电压是直接在在电容上,所以充电时间就等于上升沿时间0.005s。所以选了25V 1000uF电容。
这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师傅们给出意见和自己的选材思路能给我们这些学者涨点知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住电源这块,看了一些书籍,试着设计最简单要求不高的电路,让师傅们见笑了。我就说说我的设计思路,还 ...

你的电容是要平滑输出的 你计算是刚好保证在一个周期时间内放电完成  最后一瞬间电容电压都是0了  还搞毛啊    1A这么大的电流   最好有2400uF以上的的容量  最起码也得20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是要平滑输出的 你计算是刚好保证在一个周期时间内放电完成 最后一瞬间电容电压都是0了 还搞毛 ...

如二楼所说,1W的变压器行吗?怎么考虑变压器?

网友:
重新计算变压器线圈吧

网友:
变压器设计和选择之前,必须经过变压器计算,一般采用AP法(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去查一下,相信你也知道),AP法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功率,然后确定窗口截面积,通过计算选择变压器类型(线性或者非线性)铁芯、线圈材料和变比,你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去选购变压器,能满足功率要求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