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孔跟芯片的位置

楼主(2012-10-12):
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LDO的散热孔行不行

网友:
1、一般情况下,散热孔打在散热焊盘上,散热焊盘开窗,易散热,看不到你是否开窗,不好判断。
2、 散热孔,太大,太多,易流锡,散热焊盘,太大,散热太快,造成焊接不良。
目前就想起这两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2脚,散热路径不好,铜皮很大,散热效果却不好

网友:
左邊LDO尚可,右邊LDO同皮太少了(那個最大的PAD)。

网友B:
1、散热最好还是把铜皮开窗
2、Via是热风焊盘么,实盘很容易堆锡、虚焊
3、计算过载流能力没,你LDO进线和出线的铜皮看似很大,但有效尺寸很有限
4、Via这么大孔径和密度的话,会有各种反射存在,电源纹波会比严重,看你后端滤波处理、器件对纹波的处理和耐受能力有多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散热路径不好,铜皮很大,散热效果却不好

怎么样散热路径才好?

那是否要向下在铺垫铜皮呢?
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散热最好还是把铜皮开窗
2、Via是热风焊盘么,实盘很容易堆锡、虚焊
3、计算过载流能力没,你LDO进线和 ...

我用的是焊盘不是过孔,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焊盘是0.8的1.2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
焊盘和过孔不是一样道理吗?
你的过孔太多, 实际上散热铜皮主要靠表层散热,你这种密度的过孔实际上,表层路径很窄。
另外, 2-4脚铜皮最好在器件下面积尽量大面积铺铜,实际情况是,2-4叫只有很窄的路径,你还加了孔, 尽量在2、4脚间把铜皮做宽做宽,

网友:
另外你电源入口、出口, 有多大电流啊,居然这么夸张,如果是为了通流量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多,如果为了散热, 最好把GND铜皮铺大,铜皮不要有瓶颈

网友:
添加过孔是为了通流,散热主要是通过铜皮。通孔不必这么多,增加铜皮可有效散热。

网友(2012-11-17):
把铜皮铺大,让铜皮也开全部窗,不过这样的话安全效果估计会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