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做封装时空开的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12):
       请教一个allegro的问题,比如一个BGA的封装,中间空了几排引脚,我做封装时直接把这几排引脚删掉了,但导入PCB的时候元件放置不了,会报错,说“component add failed,not all device pins found in package symbol”,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
原理图中的也删掉

网友:
你别删啊,删掉干嘛,留着让它无NET就好了啊。

网友:
没看明白,是BGA那颗料本身就少了那几排P,还是那几排P不接信号被你删了。  如果是前者就删掉,

按2楼说的,检查一下原理图的封装跟PCB的封装有没有对应上

网友:
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封装库管脚号数和管脚名要求匹配,如果不一致,pcb无法导入封装

网友:
用other方式导网表可忽略管脚数不一致的问题,前提是封装的管脚数要大于或者等于原理图管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