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8.0安装问题!急!!!

楼主(2012-10-12):
win7系统能装hyperlynx么?我原来用的是XP系统,现在换电脑了,装上软件之后在开始菜单中就没有配置license这项了。

网友A:
    你好,我装7.5版本的时候就是系统兼容的问题,换了系统就可以了,最好找个XP的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装7.5版本的时候就是系统兼容的问题,换了系统就可以了,最好找个XP的先试一下。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个32位的win7就好使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个32位的win7就好使了!谢谢了!

    直接在pads论坛下9。4完整版本,安装win7 64位没问题的,里面hl版本是8.1.1的。7.5太老了。几乎没啥大用处。

网友:
    现在的HyperLynx8.2,Win7 32位64位都可以支持了!

网友C:
    8.2现在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2现在有吗?

    我就是本论坛下的,装好了8.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本论坛下的,装好了8.2

请问一下8.2的license从哪下载的?能给个地址吗?或者我给你个邮箱,能否发送到我邮箱里面? hejiabei77@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8.2的license从哪下载的?能给个地址吗?或者我给你个邮箱,能否发送到我邮箱里面?

有qq吗,直接传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qq吗,直接传给你

有QQ,78133456,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QQ,78133456,谢谢了.

我已经加你QQ为好友,bubuxio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pads论坛下9。4完整版本,安装win7 64位没问题的,里面hl版本是8.1.1的。7.5太老了。几乎没啥大用处 ...

    麻烦问下,我装的pads9.4版本,然后打开hyperlynx后,过孔是灰色状态不能选中,新建.ffs时也没有PDN Editor的页面,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2013-04-09):
    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cross Licensing -> HyperLynx Standard -> Apply

网友:
    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PreLayout -> Via Models前面打钩-> A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