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和DDR之间的辐射发射干扰问题

楼主(2012-10-12):
最近在弄一个项目,项目中有一个开关电源板和一个DDRII的告诉板,这两块板子安装模具中是平行放置的,估计辐射发射会相互干扰,目前还在寻找屏蔽方案,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经验?

楼主:
等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2012-12-20):
首先要在pcb一下层面解决。两块板子在pcb设计中板边做电容隔离墙和边缘电镀。器件选择边沿上升时间稍长的。走线阻抗受控。电源板上考虑屏蔽罩,可设计成兼容冷板作用,注意高度。做好板子地和机壳地的处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3-02-04):
布局注意:
1、两块板子垂直空间上不要重叠,尽量移开;
2、开关电源最好有屏蔽;
3、DDRII关键信号线走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