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5间距BGA扇出及设置

楼主(2012-10-12):
PIN间距为0.5MM,PAD大小为0.3MM的BGA,
1、应该采用何种扇出方法,是直接打盲孔在PAD中心吗,
2、8层的板子,盲孔是4/10,通孔和埋孔是12/20.间距设置如何
3、还有数据线怎样才可以做到同层并行走
附件里是pads2007的PCB        之前的打不开已更新过来

网友A:
什么版本的软件,PADS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的软件,PADS打不开

PADS20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DS2007

pads 9.3 表示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9.3 表示打不开

不会吧,我9.4都可以啊,07也可以

网友:
我的PADS2007打不开。

网友B:
我的07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07也打不开

已经更新了,看能打开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9.3 表示打不开

请再看看,已经更新过了

网友C:
这个板子lz准备做几层,这些你都要说下,才能给你说扇孔的具体方案,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同时用盲孔和埋孔的价格是同层板的2倍左右吧,与其这样还不如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lz准备做几层,这些你都要说下,才能给你说扇孔的具体方案,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同时用盲孔和 ...

你好,这是准备做8层的板子,只做盲孔的话便宜很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准备做8层的板子,只做盲孔的话便宜很多吗,

只做通孔是最便宜的,通孔+盲孔一般是1.5倍,盲孔+埋孔+通孔应该会更多

楼主:
难道是问题太水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D:
9.3表示打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9.3表示打不开

已经可以打开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可以打开了 呵呵

那大侠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
就是用9.3打开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大侠帮忙出出主意啊

就是用9.3打开的呀 你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9.3打开的呀 你再试一下

我没有说打不开的问题啊,是说扇出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