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2-10-12):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将元件丝印位号的字体什么的大小都设置好了之后,后autosilk和之前的不一样。

郁闷的很

修改好的之后保存

修改好的之后保存

autosilk之后又变成这样了

autosilk之后又变成这样了

网友:
setup-display-thintext--不框选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那样不就是没有显示了吗

网友A:
只是刚看教程-环境变量看到这里,说勾选了字就变细了    只是建议   不懂装懂了一把   还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刚看教程-环境变量看到这里,说勾选了字就变细了    只是建议   不懂装懂了一把   还望见谅

你没有看懂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丝印层位号位置又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