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删除stitching vias !

楼主(2012-10-12):
我试了。选择GND网络后可以选择isolate stitching vias是不没用的过孔!如可才能一次选择所有的 stitching vias 然后删除?

网友A:
ctrl+alt+F,只勾stitching vias,然后CTRL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lt+F,只勾stitching vias,然后CTRL +A

谢谢!我到没注意.一直用via 没看到stitching vias!

网友:
这方法好啊,一直没注意!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