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怎么建滤波器焊盘的模

楼主(2012-10-12):
5.08G wifi 产品,第一板测试定位问题在滤波器,损耗太大。微带线阻抗时50欧姆,滤波器是TDK的,应该不是器件问题。想挖掉第二层焊盘下面的地,在HFSS中建模,计算要挖多大。
截图是我的模型,感觉心里没底,电磁波传播的路径有变化,我设置的PORT是从一端进另一端出。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请指教。

网友(2013-09-22):
按照datasheet中的建议来画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