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输出钻孔层TXT文档,在CAM350中不可用,请教!

楼主(2012-10-12):
  AD9中输出钻孔层TXT文档,在CAM350中不可用,但在AD9自己软件中显示就是正确的。请教。如下图:

错误的

错误的

正确的

正确的

网友:
NC DRILL FILE的单位和格式要与GERBER的格式一致。如都选择英制2:5

网友A:
txt在GERBER里是没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t在GERBER里是没有用的吧

有用,我发给板厂的GERBER中NC DRILL数据就是用的TXT的。NC DILL的TXT文档中包含了钻头尺寸数据,钻孔坐标数据等。

网友:
TXT要和其余GERBER一起导入CAM350才能查看,单独打开是打不开的,而且单位精度也要一致,如2:5.
楼主的错误图片中不是已经有钻孔图形表示出来了?两种表示方式不一样,但是作用,结果是一样的。楼主不需要纠结。放心的用TXT吧。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CAM350导入精度设置问题,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