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源隔离办法

楼主(2012-10-12):
想做一个DC隔离模块,输入是9V,输出也是9V,希望做到电源和地都隔开,电流》500mA即可。
请教下大侠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吗?多谢啦!

网友:
太多的方案了

网友:
用变压器隔离或者光耦隔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单端反激隔离电源  9V/20W的

网友A:
求楼主帮解释,这种隔离有什么用?用在哪些地方?多谢了

网友:
这种隔离有什么用?用在哪些地方?
---------
问的巧 , 办法才好!

楼主(2012-11-14):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帮解释,这种隔离有什么用?用在哪些地方?多谢了

现在一个产品经常烧IC,我们测试认为是环路电压不一致导致,做隔离可以避免这种事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一个产品经常烧IC,我们测试认为是环路电压不一致导致,做隔离可以避免这种事故。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是用过压、过流器件做保护,如TVS管或FUSE,没用过电源转换方案哦。
但不知道楼主的情况用这些方法有没有效。
用电源转换方案,是否成本过高?

网友:
不太懂楼主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个产品经常烧IC,我们测试认为是环路电压不一致导致,做隔离可以避免这种事故。

电压是相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是用过压、过流器件做保护,如TVS管或FUSE,没用过电源转换方案哦。
但 ...

成本就不考虑了,现在是卖服务了,客户投诉,必须赶紧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就不考虑了,现在是卖服务了,客户投诉,必须赶紧解决。

哦,了解,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散热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肖特基二极管的选择、加散热焊盘
9V-9V用DCDC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