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 测试点相关问题。

楼主(2012-10-12):
最近遇到头疼的问题,AD9中可以选择过孔,表贴焊盘,DIP焊盘作为ICT测试点使用,双击某个过孔,表贴焊盘,DIP焊盘,打开属性设置页面时,左下角会有测点的勾选框勾选,若选中,则可以导出ICT测试点坐标文档(里面有具体的ICT的测试点坐标,类型的详细数据),用来给ICT夹具制作方制作ICT夹具,但是公司最近找的ICT夹具制作方在治具夹具时是看GERBER,选择合适的过孔,表贴焊盘,DIP焊盘来做测试点,再做夹具。

我想问问大家这种不根据ICT测试点坐标文档而根据GERBER来做ICT夹具是规范的吗?那么AD9既然有这功能岂不是摆设?

希望知道的人给予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居然没有人回答。

楼主:
孤独啊,还是没有人回帖。

楼主:
再来顶一次。

网友:
因接触产品量少,只简单的放置过测试点用于简单工装测试,完整、复杂的工装的没用到,网上有过详细的说明...
你也可到英文、中文 altium 官方网站或论坛 去查询或咨询学习这个问题...

网友A:
虽然当前 altium 的软件低级bug 反复出现,但从其官方 网页或论坛的资料信息上看,
p c b bbs中的 protel 论坛是该走向停滞的时代了...
软件自身帮助文档和官网的技术资料基本包含了所有新手所遇到的问题...   不排除也有抄袭现象

类似的问题答复可先到官网查看是否能给您的操作带来某些启发?如有启发可否将您最终的解决方式共享到这里?altium 官方资料链接:

改进了测试点管理系统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12124473

测试点放置及同步:http://altium.eetrend.com/category/1190

为了帖子的完整,补充上面网页中的内容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当前 altium 的软件低级bug 反复出现,但从其官方 网页或论坛的资料信息上看,
p c b bbs中的 protel  ...

谢谢你提供的解决思路。我与ICT治具制作方沟通交流后,在此帖做个总结。

网友(点评):
^_^ 等候专家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