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关于晶振匹配电容的帖子

楼主(2012-10-13):
这几天调试2440的核心板,发现有的板子32.768K晶振不起振,胡乱的将匹配电容从22P改为47P竟然起振了,就放下了,现在想想到底为什么呢?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大部分的晶振电路都是用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两个匹配电容作为反馈,为电路提供反馈支路,在两个电容相等的情况下,是不会影响反馈系数的,所以个人认为对两个匹配电容的改变是不应该对起振造成影响的,不知道为什么换了电容之后起振了,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两个电容没有是不行的,因为石英晶振其实应用的是LC并联振荡电路,两个外部电容其实就是LC振荡回路的C,是需要和晶体形成并联回路的

楼主:
通过实验,将32.768晶振的匹配电容增大到44P是起振的速度明显变慢,而且上电时还能听到晶振的叫声,改回22P后就听不到叫声了

楼主:
怎大电容后,正弦波的波形好看了

网友:
晶振的选型一般有三个参数,谐振频率、负载电容值、频偏值。
那两个电容值需要与晶振的负载电容值匹配才可以达到晶振最精准的工作状态,一般来说
两个电容串联后的值+板上杂散电容值5PF=晶振的负载电容值,例如晶振负载电容值参数为20PF,则需要两个30PF电容串联后再加上5PF杂散电容值后,得到20PF,满足晶振的负载电容值的要求,这样来说,晶振的频率是准确的。
这两颗电容的值过大,晶振的频率会偏低,过小,频率偏高,所以应当尽量按照晶振的负载电容参数选用。
同一个频率选用多大负载电容值的晶振,有时候需要根据CPU的一些特殊要求选用,可以要求晶振厂家按需求制作晶振。

楼主:
哈哈终于有人发言了,现在一直不明白的是,这两个电容值除了影响晶振的频率,是否对晶振的起振有关系呢?有时候用22P的电容晶振不启动,将22P的晶振换成47P的或换成10P的都能启动,换回22P又可以启动了,现在迷茫的是不知道这个电容到底影响不影响启动呢,通过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的原理,改变着两个电容的值,如果阻值一样的情况下,是不会改变反馈系数的,我个人认为同时改变两个电容值是不影响电路的起振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电容值不影响起振,只影响频偏。应该是1Mohm的电阻会对起振有影响

楼主:
我还是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的,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换成大的电容时,从示波器看振荡波形,起振速度会有明显变慢,输出波形的振幅会慢慢的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