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六层板的层分布

楼主(2012-10-13):
PCB六层板的分布
电源层与地线层如何分布比较合适

网友A:
top
routing
GND
power
GND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
routing
GND

谢谢

网友B:
供参考。我们一般也可以这样:
 TOP 层:信号层1(器件层1);
 第 2 层:地平面层;
第 3 层:信号层2;
第 4 层:信号层3;
 第 5 层:电源平面层;
BOTTOM 层:信号层4(器件层2)。

网友C:
TOP/GNG02/ART03/PWR04/GND05/BOTTOM;TOP参考GND02,ART03参考02、04,BOT层参考GND05

网友:
同意天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我们一般也可以这样:  TOP 层:信号层1(器件层1);  第 2 层:地平面层;

3、4层可能会出现串扰,电源层可能干扰4、bottom层,电源层没藕合层。可以减少干扰的办法:第四层尽量少走线,需要关联GND灌铜与5层形成藕合。bottom也同四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P/GNG02/ART03/PWR04/GND05/BOTTOM;TOP参考GND02,ART03参考02、04,BOT层参考GND05

也不错!

网友:
    惑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