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给地和电源铺铜????

楼主(2012-10-13):
如题,给地和电源平面铺铜的时候提示说不能再CAM平面平面铺铜

各位大侠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负片没有添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没有添加网络

谢谢,但是我看了下没有问题啊,我为其分配了网络

网友B:
总结来说有两个原因 。一,图一,把第二层设成 NO plane.
二,如图二,在画COPPER POUR 时,一定要把层设成TOP 或者是BOTTOM 不然它也会提示:cam not be placed on cma plane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来说有两个原因 。一,图一,把第二层设成 NO plane.
二,如图二,在画COPPER POUR 时,一定要把层设成 ...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设置混合层 那样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