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10-13):
allegro15.5中走线会出现小方格,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有GROUP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有GROUP属性?

没有 有时候拿旧板来改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分过板,分割部分会有这样的
2、走线的时候没有一次拉下来,有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分过板,分割部分会有这样的
2、走线的时候没有一次拉下来,有折点

确实有时候分板会出现这种情况 ,分板出现的呢可以用GLOSS指令消除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分过板 找不出原因。

网友C:
这个一般是走线拐弯的时候或者不是非常直的情况下会有,一般是如果你考了其他板子的线然后直接贴进来pin那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不去管它,连接性是没有问题的,pads中可以选择不显示这种小框框,allegro中我就不知道在哪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走线拐弯的时候或者不是非常直的情况下会有,一般是如果你考了其他板子的线然后直接贴进来pin那也 ...

嗯  连接是没有问题 只是看着不顺眼。呵呵。。。